外螺纹止不住,如何修?再加工没有人手和时间了

楼主(2013-12-18):
车轴,两端为M16粗牙标准螺纹,6g精度,大概有20根一端的螺纹,止规止不住,止规进去后还有点晃动,材料为304不锈钢,请问有什么办法给修过来吗?时间紧,再加工没有人手和时间了。

谢谢。

网友:
拿去滚丝看看

网友:
滚丝倒是个办法
但是已经有螺纹了
不知道好不好加工

网友:
车一个60度的轮子最好淬火,大小和滚花刀一样...明白?

网友:
止规都进了,还想返修?返修出来的螺纹还有用吗?

网友(点评):
作假是可以成功的的。哈哈!

网友(点评):
有这种投机取巧的心态,做的好东西才怪!

网友A:
如果允许的话还是搞个镀层吧,滚丝的话没有余量给你滚起来。记得之前他们有镀镍的  据说挺结实,但是如果螺栓是载荷较大的,建议不要取巧了,害人害己。

网友:
报废了,这改能用??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是啊,感觉修出来效果也不会好的

网友:
止规都通过了,还能返修?头一次听说。不过哪位高人能说出方法来,让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允许的话还是搞个镀层吧,滚丝的话没有余量给你滚起来。记得之前他们有镀镍的  据说挺结实,但是如果螺 ...

这个方法值得试一下
不过看 轴的 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