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转角铣削的加减速设置是必需的吗?

楼主(2013-12-18):
如题,我想知道转角加减速是必须的吗?什么时候开始加速和减速,是系统自动确定的吗,还是手工设置?各位熟悉的,麻烦解答一下。

网友A:
我只知道FANUC加个G62,然后在参数改一下就可以了,很长时间没用过了,都给忘了

网友(点评):
还有1601#0置为1,使用拐角减速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FANUC加个G62,然后在参数改一下就可以了,很长时间没用过了,都给忘了

tks,那么如果转角加工刀轨是圆弧,也是可以参数化设置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tks,那么如果转角加工刀轨是圆弧,也是可以参数化设置的吗?

是的,圆弧直线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