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数控车床回零点方式无效 , 如何修改软限位?

楼主(2013-12-18):
   看了好多东西说 机床软限位是在机床原点的基础上确定的  。 现在公司有几台数控车 回零方式无效 ,经常软限位报警  。
软限位已经修改到极限 。

请教,谢谢。

网友A:
广数吗?修改172参数后归零

然后把172参数改回来

do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广数吗?修改172参数后归零

然后把172参数改回来

是的,广数     车床没有硬限位和回零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广数     车床没有硬限位和回零开关

有零点感应器就行了

一般广数系统都会有的

172是屏蔽软限位的,归零后再设置回来就好了

硬要用的话,不归零也可以,把软限位数值提高就行了,在参数里面设置

一个一个找,很快的,就那么几十个参数

网友:
没有回零开关这种情况貌似不能回零   当然也不需要回零   回零轻者报警  重者直接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