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G71,现在能干带凹圆弧的件了?

楼主(2013-12-18):
发那科G71 只能干x单调变化的零件。
我搜百度知道, 有人说后来的系统升级了, 没这个限制了, 也能干带凹圆弧的件了。

请问 ,这二个后来的系统指的是什么样的系统? 你们的发那科系统能用g71干带凹弧的件么?

我们有两台发那科, 系统是serices oi mate-TD ,这个算不算新系统呢 ?

主要是我不会用发那科, 都是用的华中,华中的g71没这个限制 ,发那科操作跟华中区别太大了 !程序都输不进去现在,也没法实地试验一下 。

请教大家了!

网友:
最好别用 g71   好像只有华中系统的可以    华中系统对指令的改动挺大的

网友:
好像有,前几天说明书看到的

网友A:
0i-D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0i-D的就可以

上午也问过一个 他说 oic的可以 oid的不行 继续等师傅

网友B:
带MATE字样的是经济型系统。不能使用G71加工非单调变化的轮廓。没有MATE,直接是0I-TD或0I-TC等,都可以使用G71加工非单调变化的轮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MATE字样的是经济型系统。不能使用G71加工非单调变化的轮廓。没有MATE,直接是0I-TD或0I-TC等,都可以使用 ...

谢谢了哈 高手出现

网友:
受教了,原来多个MATE是经济性的啊,就是阉割版本的意思咯,哈哈

网友:
TD的已经支持粗车时挖槽加工了。之前的版本有的会报警,有的不报警粗车时不挖槽开粗,精车的时候就会走挖槽。我觉的华中的变化不算太大,有几个循环指令不一样而已。有的地方是变方便了。

网友:
我使用的新代系统也支持这样加工啊 ~~~~~~~~~!只是很多的师傅不知道怎么使用

网友(2014-01-23):
楼主,你说的应该是1型指令,只能单调递增,2型指令可以做凹槽。
“ns段只能是g0,g1代码,如果是2型,必须指定x和z两个轴,z轴不移动也必须指定w0”。__这是广数说明书上的,以前看过fanuc的说明书,跟广数的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广数的980tdb可以做凹槽,fanuc的你自己摸索一下吧。

网友:
带 mate的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