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难题,采用什么刀具

楼主(2013-12-18):
遇到产品难题,铝合金零件,表面粗糙度要求RZ16~25,粗糙度超差不允许。样件上有明显加工纹理,为增加摩擦系数,表面密封作用。估算刀纹,间距0.4mm,如用铣床加工(X53K),出现刀纹,但是粗糙度不能达到。有见过这样的产品吗?如何加工,采用什么刀具?

请给出建议。

谢谢指导!

楼主:
这个产品是德国零件,试了几次,样件上那个面的亮度好像是金刚石刀具加工的,整个面的平面度要求0.06,产品不是很大,宽230,长150.就是粗糙度不能超范围,超范围就不合格。

网友:
码了一大堆字, 就是不知道你要加工哪个部位? 磨, 算不算!

楼主:
大哥,你认为铝合金件磨削好磨吗?外行。

网友:
这个应该是铝铸件   这种产品我们就是用铣刀铣   普铣  数铣  加工中心都可以   刀具你要去问一下刀具厂家   具体型号不记得了  要达到你的粗糙度并不难   估计你的切削参数有问题

网友:
以前我们加工发动机缸盖的时候,用的是自制飞刀盘,刀具是YT15,主轴要前高后低,避免刀盘后边切削。装夹的地方一定要有支撑不能悬空。

网友(点评):
情况一样 我们也是

网友:
用金刚石刀具

网友:
多少人没看懂就乱发言。机加领域如果要求粗糙度极低是普遍的难度,那么这种要求在某种较粗糙的范围要保持好也是困难的。加大进给量错齿实验才可以,仅想到这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