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Veiw怎么也开启不了了,有高手能解答吗

楼主(2013-12-18):
Hackreal2.0,3.7都用试过了,改注册表的方式也试了,打开SW还是不行
系统WIN7-64位,SPO,SW版本2012,硬件配置,CPU:I5,显卡:7850

网友:
7850?  什么牌子的?  显卡驱动更新一下试试

网友(点评):
原来是系统不行,重装了系统,可以了

网友:
RealVeiw 不是要专业显卡才能开启的么? 除非你把显卡型号添加到SW 不然是开不了的

网友(点评):
用工具Hackreal2.0,3.7,呵呵

网友:
我的可以呀,显卡是GT 220
我是用RealHack  2.0的

网友:
需要显卡支持的,可以到solidword网站看以下,你 的显卡支持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