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行器悬停的问题

楼主(2013-12-18):
我想问问现在的航模要做到  悬停在移动的物体正上方难不难,就是飞行器一直处在一个移动的物体的正上方或下方

网友:
我家孩子玩的3通道的几十元的直升机就有这功能了

网友(点评):
你没看看是什么原理的?或者需要什么装置吗

网友(点评):
升降控制摇杆不是自动回位的那种。就是说,你向上推摇杆,他就挺在那里,如果飞机下降,你就再向上轻轻推摇杆,直到飞机悬停。多简单

网友(点评):
理解错了,还有 悬停 两个字没看到

网友:
楼主说的是跟踪随动功能吧。这个要看目标的特性,选择合适的传感器和算法了。比如CCD视觉,红外线,超声波,需要根据距离、精度,目标大小、运动速度以及响应时间什么来考虑

网友A:
距离近的,加一个超声就可以,远的,用小雷达就可以了,精确跟踪,用CCD,但得编码解码,系统复杂很多,

反正没有啥技术难度的,哈哈,

你看‘战斧4’ 了?现在已经改成3小时巡航盘旋,盯15个目标,还可以再‘后续装订新目标’,地面干扰都没戏了,以前还想解了那个码让其飞回去,现在不成了,

你要玩到什么精度?说详细了,我慢慢辅导你,挺好玩的,俺现在可以处理水里的目标,包括水里信号的处理,哈哈,

网友:
可以啊,楼主应该去航模论坛发帖。楼主说的可以实现,无非是算法问题,据说某开源飞控上位机有这功能。还包括定点巡航。

网友:
比较复杂,感应控制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距离近的,加一个超声就可以,远的,用小雷达就可以了,精确跟踪,用CCD,但得编码解码,系统复杂很多,

...

8爷,您到底是干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距离近的,加一个超声就可以,远的,用小雷达就可以了,精确跟踪,用CCD,但得编码解码,系统复杂很多,

 ...

您还收学徒不,我报个名呗。
不知道您对激光和光学了解多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