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中的符号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3-12-18):
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A:
梯形螺纹外径67 螺距8
内径为80的管子,δ15.4我估计是管子壁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梯形螺纹外径67 螺距8
内径为80的管子,δ15.4我估计是管子壁厚吧

这是DN80-XXS另一边的标注,图纸上还是和TR60*8mm连在一起的!

网友:
“TRAPEZOID SCREW ”这个应该就是梯形螺纹的意思了

网友:
Tr67X8、TRAPEZOID SCREW ——梯形螺纹外径67mm,螺距8mm;
DN80-XXS δ15.4mm——公称直径80的管子,外径88.9(英制)或89(公制)mm,XXS——此钢管按壁厚分类,XXS指特厚管,δ15.4mm是指钢管壁厚。

网友:
原来是梯形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