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场沙子太粗,有什么办法可以磨细?

楼主(2013-12-18):
首先想到的是对辊破碎机,而且出于节约成本,想自己做一个简单实用的。
希望大家可以帮我分析分析:
1、自己做可以节约成本吗?
2、两个辊子是做成光面的还是齿面的还是槽面的呢?
3、进沙口我主要想做成一个碾米机的斗那种,然后由一个适当高的储沙仓放料下来(速度可调)。这里的话,用输送带有没有好一点?
4、怎么样可以让破碎效率高一点呢?圆柱的半径跟长度多少合适呢?与此相对的电动机功率呢?
5、需要过载保护吗?怎么实现呢?
6、 这样的行不?
大概想到的就这样了,希望大家可以帮我提出一些需要注意的其他问题。
鉴于文化水平不高,希望大家尽量通俗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谢谢!

网友:
看不到图片,请把图片上传,不要引用别处的地址,这样别人看不到。

网友A:
我这几天正在玩选矿设计,与你这个性质一样,只不过是玩磁铁矿,

你去找‘高压辊压机’去看吧,这个说道很多,你自己玩不了,我用的那个设备,光是一对辊子,就600万,

辊子表面要‘挂钉’,那东西强度很大的,非常硬,否则很快就磨没了,

你看这个,最好是找‘洪堡设备’看一下,假如你产量非常小,按那个东西山寨一个也可以,但别说是俺教你的,哈哈,大型的山寨不了,或者用德国的,或者用米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几天正在玩选矿设计,与你这个性质一样,只不过是玩磁铁矿,

你去找‘高压辊压机’去看吧,这个说道 ...

大侠,有项目带着俺,专业搞磁选设备,配生产线的。

网友(点评):
也带上俺,专业打下手,拧拧螺丝啥的。

网友(点评):
谢谢大虾关爱,有事情会请阁下的,现在正在做报价,成品精矿200万吨的,

网友(点评):
投资在几十个亿吧 我有个客户投资3个亿日出1000吨。

网友:
什么样的砂子?
硬度多少?
粒度要求多少?
杂质有无要求?
这些确定后,
我也许能帮上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