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质后的45号钢HRC28-36用什么刀片精车好呢?

楼主(2013-12-18):
调质后的45号钢HRC28-36用什么刀片精车好呢?

网友A:
车钢件的刀片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钢件的刀片都可以。

我就用YT15精车啊..但是不耐用..车几件就磨损了

网友(点评):
切削直径,转速,切深,进给?

网友:
金属陶瓷刀加高速精车。

网友(点评):
关健是太长了高速度会震

网友:
w2w3

网友(点评):
不行啊我试过W1

网友:
这个硬度不算高,相信每个品牌的刀具都有针对的产品,可选择带涂层的合金刀片,精加工最好选择PVD涂层产品,当然像上面的几位兄弟所说,陶瓷刀片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我倒是不关心刀片的问题,就想知道是哪个神设计搞的HRC28-36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就用YT15精车啊..但是不耐用..车几件就磨损了

小外元35.大45总长600.我精车留1MM转速是400走刀每分钟80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外元35.大45总长600.我精车留1MM转速是400走刀每分钟80

员外是不大,转速也不高,进给也不大!
你用了什么刀?什么角度参数呢?

网友(点评):
YT15是什么? 是材质吧,我问的是角度哟!

网友(2014-02-10):
应该是角度问题,,

网友:
可以试试pcbn刀具  对铸铁和钢都是针对性的专业加工

网友(2014-03-30):
别什么一来就是陶瓷CBN的,那些东西都不适合加工低硬度的活,HRC28也就调质硬度而已,普通涂层刀具完全可以胜任.有些刀具并不是你慢了就好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