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使用的一台斗山卧加,刀库光乱刀怎么回事啊,售后来也没修好,害得我撞了好几次

楼主(2013-12-18):
我正在使用的一台斗山卧加,刀库光乱刀怎么回事啊,售后来也没修好,害得我撞了好几次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A:
来,我给你修吧,系统里乱了可以搞定,机械部件上乱了我没择。你是不是也出没在百度贴吧??

网友(点评):
请教一下啊,加工中心一般都用什么型号品牌的PLC?

网友B:
很大可能刀库计数那一块有问题,可能是以下几种原因造成:1、计数用的感应开关有问题,可以更换感应开关解决;2、使感应开关感应的机械块磨损或松动造成,可以更换或调整感应块;3、以上两种情况都没出现,是机床防护不好,有铁屑飞进感应区域造成计数开关误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我给你修吧,系统里乱了可以搞定,机械部件上乱了我没择。你是不是也出没在百度贴吧??

是的,贴吧里水贴太多,几乎没有什么有用的,还是社区里高手多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大可能刀库计数那一块有问题,可能是以下几种原因造成:1、计数用的感应开关有问题,可以更换感应开关解决;2、使感应开关感应的机械块磨损或松动造成,可以更换或调整感应块;3、以上两种情况都没出现,是机床

我也怀疑是感应开关的原因,有时候乱刀了,我把刀库转一圈,然后就好了,过段时间又乱了,有的时候个把星期没事,有的时候一个小时乱好几次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电器部分应该是坏了,

网友:
本人曾经修过一台立加,也是偶尔会乱刀。最后检查出来是I/O板后面的接触点坏了。你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