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难度动画挑战

楼主(2013-12-18):
各位论坛大神,看看这些动画能做吗?没有源文件,能否做个共享一下。感谢。

网友A:
柔性的不行,其余的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柔性的不行,其余的还差不多。

刚性的我都会,柔性的确实比较难。但是确实有人做出来过,希望会有人回帖共享,给本论坛做贡献。

网友B:
第一个和流水的瓶子没择,其他的都不过是些运动副的使用。我玩过汽车的转向机构,就是我头像的这样,很简陋

网友C:
加水的瓶子,用拉伸到实体可以做出来。以前学过

第2种方法,内壁用样条曲线画出来,这样可以用旋转和扫描来做了

第3种方法是提前做好水,用装配体动态拉伸切除来完成。

再来一个类似合页的,零件2.gif图片那个。

网友(点评):
涡状线那2个图,还有带扭曲和折叠4个类合页那个不会做。

网友(点评):
会宏程序的可以试试,应该可以把剩余的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和流水的瓶子没择,其他的都不过是些运动副的使用。我玩过汽车的转向机构,就是我头像的这样,很简陋

不会做啊,大神能否发个源文件让我们拜读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做啊,大神能否发个源文件让我们拜读一下。

源文件很多,论坛不好发,我的文件都是ug8.0才能开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水的瓶子,用拉伸到实体可以做出来。以前学过

他要的是加水的运动仿真?属于流体仿真了。阁下若能做,可否示范一个,随你什么软件都行

网友(点评):
看看源文件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
楼主是哪里找到这些动画的,柔性的会一点点

网友:
柔性的不会,其他的都行

网友:
都不算很难的动画

网友:
就是卷边和折弯类没做过  我找找看

网友:
不知道SW能做不能。

网友:
请大侠都做个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水的瓶子,用拉伸到实体可以做出来。以前学过

第2种方法,内壁用样条曲线画出来,这样可以用旋转和扫描 ...

前辈可不可以发给我那文件?新人没威望,万分感谢啊gdgreatwall@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