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板材的铣加工!

楼主(2013-12-18):
要求:6061铝板150X200X1.8
毛坯:铝板220X170X3
备注:没有真空吸盘!
请问有没有好的建议啊?谢谢了!

网友:
平口虎钳夹持工件,铣的过程分粗、精铣,中间留出工艺凸台,粗铣之后工件热处理,然后精铣。精铣时注意工件下垫实心的工装板,保证工件垫实。

网友:
好熟悉的材料,也好熟悉的尺寸,我知道1.5和2的厚度有现成的板子。问设计能否加厚或减薄,最好厚度不用铣,买的时候叫别人给你切好,到自己手的时候就是光边了

网友:
最好是买1。8的板材。铣周边。非要铣 加工的话,个人想法只能倒换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