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oe运行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12-18):
       运行proe遇到如下问题,鼠标靠近基准面,鼠标变浅绿并消失,无法捕捉到基准面,无法草绘。不知各位大侠是否遇到类似情况?有什么解决措施么?搞得我proe都没有办法用,十分焦急。

网友:
没遇到过,点左边的平面不可以吗?

网友(点评):
关键是鼠标一接触基准面。基准面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网友:
所以说,直接点左边的基准面

网友:
软件问题一般只能放大招——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