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双摇杆机构是有两个死点吗?

楼主(2013-12-18):
如题!

网友:
是的,这个机构确实有两个死点

网友:
当从动件上的传动角=0 (或Of=90。),驱动力对从动件的有效回转力矩为零,这个位置称为机构的死点位置,也就是机构中从动件与连杆共线的位置称为机构的死点位置。

双摇杆机构有没有死点要看具体情况,若满足最短杆+最长杆小于等于其余两杆之和,则有死点;若不满足,情况比较复杂,要看从动件和连杆是否共线。

网友(点评):
AB为主动件,BC为连杆,CD为从动件,怎么会存在两个从动件与连杆共线的死点位置呢?个人感觉只有AB1为死点位置!请大侠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