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钻头的棱边如何修磨?

楼主(2013-12-18):
书上说,修模棱边,是原来的0度副后角磨成6到8度,并留有一条宽为0.1到0.2mm的韧带,修模长度1.5到4mm,
我想请教各位大侠:在砂轮机如何刃磨手法姿势是什么样的,才能磨的和书上那样。

网友A:
送你4个字,熟能生巧。机械行业里很多东西都是言传不了只能意会,尤其是需要动手的东西。比如,筷子的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送你4个字,熟能生巧。机械行业里很多东西都是言传不了只能意会,尤其是需要动手的东西。比如,筷子的使用

这位大侠言之有理,我想请教下大家,想走个捷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您这是?

楼主:
这个问题难道不值得解惑吗?

网友:
冷月梧桐
送你4个字,熟能生巧。机械行业里很多东西都是言传不了只能意会,尤其是需要动手的东西。比如,筷子的使用

说的好
勤观察  勤动脑  勤动手

网友:
钳工手册里面有怎么磨钻头的,还有磨钻头如果方法不对,怎么磨都磨不出来的。
具体的操作步骤:
(1)将主切削刃置于水平状态并与砂轮外圆平行。
(2)保持钻头中心线与砂轮外圆面的夹角为120°左右。
(3)用右手握钻头头部,作定位支承并加刃磨压力。
(4)左手握钻头柄部,协助右手作上下摆动(目的:磨后角)。
(5)左右两手的动作必须很好配合协调一致。
(6)刃磨时,由上向下或由下向上都可。
(7)一面磨好后,翻转 180°磨另一面(磨法同上)。
(8)最好精磨切削刃时,用侧面的砂轮,光洁度好些,另外精磨刃口是磨削量要小。
磨钻头的确也需要勤练习,但是也要注意磨完之后检验钻头好坏,以便不断的改进磨钻头的水平。因为每个钻头在其尾巴处都标有直径尺寸。具体的做法是将磨好的钻头在任意的一块废板子上钻孔,然后用游标卡尺量钻出的孔的大小,若孔的直径在钻头的直径公差10丝之内,说明钻头是合格的。还有好的钻头钻孔时,你会发现是双边出屑,钻的比较省力。
很多人根本没有亲手做过这类事,所以无法提出建设性意见,脑海也只有常用的四个字来回答你---熟能生巧。

网友:
在老一辈的机加工人员都流传这么句话:钳工就看两样---锉刀和磨钻头。机械这门学科博大精深,入门最好有个牛人带你,让你少走弯路。学磨钻头最好的情况是,你边磨,旁边有个大师指导你,及时指正你的姿势。因为你姿势的不正确,导致你可能很难将钻头磨好。说句实话,磨出的钻头能钻孔,说明你已经稍微会点磨钻头了,但是磨出的钻头打出来的孔很光,而且孔的公差都在几丝之内,说明你真正的掌握了磨钻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