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加工一批电动机盖子, 中间部分有铝有钢 ,想一刀车

楼主(2013-12-19):
我加工一批电动机盖子, 中间部分有铝有钢  ,想一刀车。  有没什么好的办法 或什么好的刀片 ?谢谢。

网友:
兄弟说的是双相金属加工的问题,由于钢和铝的切削性能不同,那么所加工的刀具各种切削角度也是不一样的,
你可以说下两种金属具体的牌号,在选择刀具时找那种能兼顾两种材料的刀具,比如车削软钢的刀具,车削铝合
金也是可以用的,多试几种,择优而定,

网友:
我最近也有个难题。也是双金属的。但是是铣刀方面的。一直没有很好的办法解决。第一次试刀不理想。现在正在找厂家攻关呢。

网友:
楼主您好!我是做日本住友刀具的。前段时间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客户加工马达转子外径,材料是硅钢片和铝,后来给他选了一款刀片解决了问题。您有兴趣先可以来了解下,王生  13712145729 QQ:1051859349

网友:
楼主,买了楼上代理什么型号的刀片了?解决了,上来支一声,让我等新人学习学习

网友:
让我说说看我的使用经验吧。电机转子精车刀片,东芝泰科洛用TH10,京瓷用KW10,三菱UTi20的,住友H10,以上刀片都要求是研磨级刀片,刀尖0.2,加工量0.2以下。其中,三菱的最好,价格最高,假货最多。其他的型号中,京瓷的国产品寿命同等条件下是日本韩国品的80%。住友的要看批号,人品好的时候可以拼的过三菱,不好的时候用不长就坏了。现在公司用的是泰柯洛刀片,干切气冷,不加切削液,还行吧。粗车可以用PVD涂层刀片,现在公司用的是京瓷PR930。粉末冶金刀片,0.4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