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热器管道连接问题

楼主(2013-12-19):
有两个面对面安装的板式换热器,出口螺纹规格都是R1”外螺纹,想用一个直管(金属材料)连接对面的两个进口,请问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不锈钢波纹管。

网友(点评):
我曾用过没有出过什么问题!但压力在1.6Mpa以上好像不行哦

网友:
先接个直通接头,再焊管

网友(2014-04-23):
这种板式换热器本身耐压不高,用螺纹连接也合适。设计时,务必考虑可装配可拆卸,可使用活接头。法兰,卡箍,SMS等。

网友(2014-05-27):
用活接螺母连接双头牙钢管,在用外接头连接你的外螺纹,螺纹要用生料带或密封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