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图像软件

楼主(2013-12-19):
请问哪位有给个方程就可以生成函数图像的小软件   或者  是怎样在常用设计软件里面制作
就类似于这样的

网友:
三维软件应该都可以吧
proe里面的机构,设置速度的时候可以自定义函数,然后预览函数
感觉功能不够强大

不知道还有没专业点的软件

网友:
mathcad,非常好用,亲。

网友(点评):
没找到过下载地址,给个吧? 貌似百度出来的都不能下

网友:
origin,专业数据处理软件

网友:
maple!这个软件可以直接出图,也可以直接求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