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江湖遇到难缠的问题

楼主(2013-12-19):
老江湖遇到难缠的问题,近来跟一家大公司做了一套模具   产品的同心度要求0.03mm 之内

我们的产品通过插芯棒  在车床上打表检测(不考虑芯棒与产品的配合、不考虑轴的跳动、一切皆为理想状态)】

我们产品打表检测  表头的跳动在0.03mm

各位大侠  我们这个产品的同心度多少    圆跳动多少

网友:
先把偏差量假设理想化,再又问实测减偏差量后是多少?

这不是问题吧!  这是瞎侃。

再说将同心度要求以车床来检验本身就是方向错误,虽然车床主轴也是回转体。

网友:
我的感觉,如果理想化的,你的产品精度在0.03内

网友:
同心度1丝5,圆跳动3丝。最放心找基准后,上三坐标打出来就知了

网友:
还是直接上2.5D或者三次元吧

网友(点评):
发重复了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有水平,先假设,再推理,再由推理证明假设。这种证明方法只能用于假设证伪,无法定量证明啊

网友:
我觉得你直接上三坐标,不用那么费劲的多多什么事!

网友:
产品要求0.03,你模具就跟着做到0.03,这个同轴度你的模具保证不了。

网友:
楼主锡通小区的?同区的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