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上面如何加工圆球状的工件

楼主(2013-12-19):
加工图片上红色区域,尺寸已经标好,如何将R6跟8个的外圆光滑过渡。听师付说用什么G43还是G44功能,我说你能搞,可师付又不会,要命了。求大侠们把程序编一下。

网友:
车刀走个圆出来咯,要注意靠近中心的时候要提高主轴转速

网友:
加工尺寸都标了,这还车不出?

网友:
这个取决于你的刀具了!球的前半截还好!到靠近那个8的时候,可能会干涉到刀具的!

网友:
这个取决于你的刀具了!球的前半截还好!到靠近那个8的时候,可能会干涉到刀具的!

伤情于剑 -1

网友:
这个取决于你的刀具了!用尖头刀,一般车刀可能会干涉到刀具的!

楼主:
有哪位大侠能把程序编出来啊,还有加工的刀具也说明白

楼主:
用球刀行不行了,就是刀尖补正指令不会用,师付们没用过。假设用R3球刀,R6跟直径8那个相连接的地方到时跟客户商量一下带个R角

网友:
G0 X-0.8 Z0
G03 X8 Z-11.048 I0 K-6.4
G01 Z-50
35度R0.4的刀试试

楼主:
后角干涉,一半圆过中心就变成角了,角度是刀具形成的。这个程序不行

楼主:
你们可以找个14的外圆试一下

网友A:
G0 X-.8 Z0.
G3 X12. Z-6.4 R6.4
X8. Z-11.048 R6.4
G1 Z-50.
35度R0.4的刀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G0 X-.8 Z0.
G3 X12. Z-6.4 R6.4
X8. Z-11.048 R6.4

师傅到底还会什么?用槽刀吧,程序就免谈了,自己想!

网友(点评):
gsbo88大侠,不好意思,点错了,多包涵!

网友:
这个 这个。什么叫光滑过度啊,这个好模糊的要求啊。最起码工件轴心要和机床主轴同轴啊。只要控制好球的尺寸就可以了。不同轴的话,你用什么指令都没用啊。

网友:
加工精度不高会很好加工  先把8mm的外圆加工好再把从8mm到圆弧直径的这部分粗车下留一刀精加工 不过我估计你要讨教的不是这些问题应该是一把刀加工这大半圆 如何消除刀尖误差 这个你可以看下说明书里的刀尖补偿 好像是G41 G42

网友:
图纸就不是相切的   你不会光滑过度的

网友:
93度外圆刀,后角65度
或球刀

网友:
看图纸你这个工件精度要求不高吧.师傅不会刀具补偿.那就用尖刀子吧.量小就手工磨吧.量大可以去买把机夹刀..看图刀具参数.这种刀具可以加工内凹轮廓.买一把放着备用也不错.至于程序不赶时间可以用G73...上面师傅们写的程序只适合精加工..我想你应该用棒料吧.

网友:
尖头车刀刀头圆弧大一点就ok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