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上如何加工球状工件,急!

楼主(2013-12-19):
加工图片上红色区域,尺寸已经标好,如何将R6跟8个的外圆光滑过渡,R6的表面粗糙度要能达到1.6,听师付们说用什么G43还是G44功能,我说你能搞,把它搞定。可师付又说不会,要命了。这不是等于没说吗,求大侠们把程序编一下。

网友:
再看看机床手册,,,,系统也有关系,编程代码不同。

楼主:
看了,就是没人编得出来

楼主:
选用哪种刀具,程序如何编辑只要最后光刀的哪个程序就行了,前面的粗加工没问题,重点就是R6

网友:
用外圆尖刀,带圆角用g41半径补偿就可以了

网友:
用上面的说的去做就没有问题

网友:
用SVJCR的刀杆,配VC刀片

网友:
你的图不可能光滑过渡   如果要光滑过渡得再加一段圆弧

楼主:
外圆尖刀告近直径8的地方就干涉了,后角干涉

网友:
即却没法过度要再加一个圆弧,你的图样描述不细,应确定一个多大的圆弧,就好了;

楼主:
R6圆弧直径12,这图还不明朗吗

楼主:
用球刀行不行了,就是刀尖补正指令不会用,师付们没用过。假设用R3球刀,R6跟直径8那个相连接的地方到时跟客户商量一下带个R角

网友:
没用过学习一下

网友:
你这图上球和杆之间没有圆弧过渡,那就只能用外槽刀来做了,粗车不管,左手刀,右手刀各一支可以解决,精刀用外槽刀,球体部分分两刀,例如用4个的刀片,刀具Z值走刀Z-6后加G1 W-4.,再走下一段圆弧至杆的尺寸,这球体部分G42是一定要加的,和杆接的部分就看你接刀的水平了,如果刀具过硬的话,割槽刀也可以加工外圆的,这样就肯定不会就接刀痕了。

楼主:
不明白,直接打个程序每行程序加文字说明

网友(点评):
这都还不明白?直接给程序,你也看不明白

网友:
量大就成型车刀吧,别纠结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