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这个东西该选哪种加工方式,,如何装夹

楼主(2013-12-19):
各位大神,这个东西该选哪种加工方式,,如何装夹

网友A:
除了小点,其他没什么难度的地方

网友:
按照一般的加工方式就可以加工啊!

网友B:
尺寸不细看能加工,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小点,其他没什么难度的地方

对啊,这么小普通的装夹方式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尺寸不细看能加工,不难

有点小,不知普通装夹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