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单位高度允许的水平误差是多少?

楼主(2013-12-19):
我的设备在7m深池底下安装,涉及到起吊,不知道这个在水平方向上允许多大的误差,有没有国标形式的文档,谢谢

网友:
还是先讲明白是什么设备,最好直接看设备安装说明书或请厂家指导。

网友:
说明问题的关键点!

网友A:
都不知道你在池子里放的是神马玩意儿。。。

网友:
你的意思是怕起吊会碰壁吧?这东西叫个吊装师傅看一下。

我估计最少得10公分吧。

想间隙小点,吊装时外面包保护的木板、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知道你在池子里放的是神马玩意儿。。。

如图示内容,就是怕设备口与管口间隙或者不平衡

楼主:
如图示内容,如果管口不对接会影响设备振动和效率

网友(2014-05-28):
你说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