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减速机齿轮箱内用普通的黄油就可以吗?

楼主(2013-12-19):
请问RV减速机齿轮箱内用普通的黄油就可以吗?需要多加一次?

网友A:
一般好的减速机厂家润滑油都是特配的,随意替代会造成寿命降低,而加油的频率是根据减速机的种类性能及工作情况来定的。厂家会提供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好的减速机厂家润滑油都是特配的,随意替代会造成寿命降低,而加油的频率是根据减速机的种类性能及工作 ...

谢谢 WW,

网友:
多久加一次的话,产品都会有说明的。最好还是别用黄油。。

网友(2015-08-16):
最好先看看说明书,一般使用齿轮油。

网友:
RV减速机要不要密封设计,感觉密封设计挺麻烦。帝人RV减速机的润滑脂好像挺稀的,书上建议要密封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