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造粒机滚切机头部分构造

楼主(2013-12-19):
各位社友,这种塑料造粒机的滚切刀,滚切结构是怎样的?给点结构资料或图片,谢谢啦。

网友A:
挤出机机头吐出多条料条。
未完全冷却时排列通过固定底刀上面,旋转切刀切断为粒子下落,水或风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挤出机机头吐出多条料条。
未完全冷却时排列通过固定底刀上面,旋转切刀切断为粒子下落,水或风冷。

谢谢 伏枥前辈指导,现在初步做成这种结构,不知道合不合适? 2013-12-2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伏枥前辈指导,现在初步做成这种结构,不知道合不合适?

固定底刀也要做成可更换的,应该有适当后角。
固定刀与旋转刀必须在同一底座,相互间位置可以精确调整和固定。

网友(2016-10-05):
现在基本上是挤成面条,出口处回转飞刀切成

网友:
飞刀切,水环冷却~~~~~~~

网友:
刀是斜线的否则一个面一起受力恐怕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定底刀也要做成可更换的,应该有适当后角。
固定刀与旋转刀必须在同一底座,相互间位置可以精确调整和 ...

前辈切刀是否应该有个倾斜角度慢慢切碎物料,否则如果物料比较厚硬就完蛋了。

网友:
这样会不会容易费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