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什么也没有动,镗刀和引导钻回不在统一中心上??

楼主(2013-12-19):
夹具,程序,刀具什么也没有变,在一个工件上要求镗两个定位销孔。先用钻头钻两个孔,再用镗刀镗。在镗第一个孔的镗刀和钻头中心是重合的,但镗大了,就停下来调了下镗刀的表盘,然后就镗第二孔,结果就出现中心卜重合了。OKUMA的加工中心,程序中用了坐标旋转。上一个工件没有中途没有停就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正常情况下,钻头可能会偏,镗刀不会。

网友:
首先不知道你的系统,不了解你说的不重合的情况。就如楼上所说的,如果你没有引钻,直接用麻花钻下去八成会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