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图零件数量 SW工程图

楼主(2013-12-19):
我网上查了下,说零件工程图中零件数量无法与对应的装配体中明细表对应显示,很多又说没有必要,要体现零件的通用性。。。

请问给位,有什么见解分享。

注:如果能够反映下零件所在装配体中的数量,哪有多方便,或者不需要的话也可以更改下。或者对应装配体,对应数量,然后汇总,这样有助于电脑分担一份,相当于二次校核数量。

网友:
是一样的啊  估计你没设置好

网友:
Proe有这方面的功能, 不仅可以算出装配体中零件的个数, 还可以给出零件的材料, 甚至连零件重量, 总重量也给出.

扫街 -1 灌水

网友:
装配体中的零件数量是你实际插入到装配体中的零件数量,有时为了提高效率,有些标准件不插入到装配体中的。
第二,有些零件有通用性,在几个设备中通用,这时你工程图如何写明零件数量,所以零件数量这种东西是和生产有关联的,设计中的零件数量只是本台设备所需零件数量。
第三,设计的BOM表和生产的BOM表及装配的BOM表是不一样的。
第四,如果楼主需要更细致的产品数据管理,请安装workgroup pdm和enterprise pdm,及其它的SWPDM PLM插件
第五,不管什么插件软件,都是为工作服务的,它们不可能重新创建一套流程,它们所遵循的恰恰就是这个行业应有的流程,就是在使用电脑画图设计之前的流程。

楼主:
其实我想偷懒,看看有没有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