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标注螺丝孔

楼主(2013-12-19):
请问各位老师,图片中的螺丝孔怎么标记?

楼主:
这个是一个夹片,中间有一个通孔,通孔末端是一个螺丝孔,我应该怎么标记呢?

网友:
左视图全剖,再标注,就已经很清楚啦。

网友:
螺孔的画法有问题,应该是粗细实线表示。

网友:
左视图做个剖面图, 在部面图上标注最清楚!

楼主:
能画个大概剖视图吗?麻烦了。

网友(2014-05-19):
应该对俯视图座剖视吧

网友:
用剖视或局部剖视图标注就可以了。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啊

网友:
螺丝孔 应该 是 双线 的。

单单M4 是 不足 的。

网友:
M4的孔的形位尺寸没有

网友:
D9是那个的尺寸?

网友:
同意二楼观点

网友:
有螺纹孔就剖啊,你这个图主视图和左视图都对不上号,主视图的螺纹孔到左视图上都没有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