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固体力学的仿真计算

楼主(2013-12-19):
Two metallic beams a  and  c are fixed to a block as shown below. Both beam a  and beam  c  remain perpendicular
to block  b  at the connecting points. Beam  a  is attached to a wall and it remains perpendicular to the wall at the
other end. Beam c is passed through a hole in the wall. Direction of the hole is perpendicular to the wall surface.
Related dimensions are shown on the diagram. The diagram is in millimeter. Beams  a  and c  have a circular
cross-section with a diameter of 0.7mm. The Young’s modulus is 70 GPa. Both beam a  and beam  c  are initially
straight.
Neglect gravity. Assume a perfect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ss  and strain for beams  a  and c . Neglect axial
elongation or compression of beams  a  and  c .
Using elliptic integrals, derive relevant entities to predict the final shapes of beams a  and  c  when beam c  is pulled
for 10 mm in the indicated direction.
Use Matlab to implement your derivations and plot the deflected shapes of beams a  and  c  in a figure. You should
also plot block  b at the desired position. Please make sure your plot has a correct X-Y scale so that the figure
looks realistic.
Please also compare how close the deflected shapes of beams  a  and  c  are to circular arcs, by drawing circular arcs
which pass through the two ends of beams a  and c . The circular arcs should also be perpendicular to the wall
surface at one end.

楼主:
大概有10个以上的未知数和方程,但是含有数个超越方程,用matlab做仿真一直没出来
有大侠有好的方法么。。。。。

网友A:
这个没有人会回的,楼主放弃吧

网友(点评):
mark一下,过几年回来再看看会不会。

网友(点评):
unmark 外语小白表示‘亚历山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人会回的,楼主放弃吧

同马克

网友:
楼主这是在国外深造啊?

网友:
老实说,我不会做,看了下题目,估计了下,估摸着是这种形状,哈哈

应该B的重力影响比较大吧

网友(点评):
题目里说了不考虑B的重量

网友:
求变形吗?可以使用有限元?

网友(点评):
是可以 主要是老师在教这一块 要求我们用椭圆积分

网友:
B看成刚性体
或略a和c的轴向变形
根据挠度方程联列a和c的变形方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