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活的编程有多复杂?

楼主(2013-12-19):
      一QQ好友有一机加工厂。在辽宁朝阳一县城(老乡,却未曾相识)。刚才偶然看到其空间里传了几张图片... ...
本人对数控加工仅知皮毛。想知道这活的编程是不是很复杂......

网友:
这应该是自动生成的程序吧

网友(点评):
对这个吧了解。向我这么问都容易出笑话吧....呵呵 ..谢谢解惑

网友:
雕刻机雕出来?三轴铣出来的?

网友A:
要画好这个图需要点美术技能,画好了就可以用软件做刀路编程了,这样的浮雕图,估计人工是没法编的。

网友:
这种主要是图档的难度,我表示压力山大。对于编程是自动编程,使用精雕的可能性更大,这个难度不是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画好这个图需要点美术技能,画好了就可以用软件做刀路编程了,这样的浮雕图,估计人工是没法编的。

屁个基础,北京精雕有专用软件的,把图片导入软件,一个浮雕命令基本的三维图型就出来了,再把细节方面优化一下就能做了。粉简单。

网友(点评):
长见识了

网友(点评):
我就弄不来,我搞不清楚那些地方该突起那些地方凹下去,真的不容易的,要你搞个清明上河图,人物再带点表情的......

网友(点评):
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是一刀刀铣出来的...

网友:
关键是图,编程简单的很,精雕或者artcam等都很简单

网友:
图可以通过三维光学扫描仪扫描得到

网友:
老是强调程序有简单,其实图又有多难,不过是花点时间修改。和认真做一个绘声绘色的PPT的工作没多大区别

网友:
这个要是用数控车床来干,一个至少需要1到2个小时,而且对刀的要求也比较高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是数控机床。

网友(点评):
1到两小时能做出来是神

网友:
用雕铣机有专用软件

网友:
这不需要自己变成的,直接输入图就可以了

网友:
造型复杂,编程是后期工作

网友(2014-12-26):
精雕机简单

网友:
3D图档重要。

网友:
无一点难度,不会编程的教他几条命令就能出这个程序了。北京精雕有个软件包里面就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