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车外螺纹,长度不够,如何修?

楼主(2013-12-19):
车的外管螺纹,长度不够,应为20长,现为15长,请问有什么办法给修过来吗?

网友:
管螺纹?可能还是重新做的比较划算

网友:
可以装上去,重新对好刀,重新车

网友(点评):
没用,工件拿下来就不能再重新车螺纹了。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的是哈工件,我以前做哥林柱和螺母的时候,就可以,拿下来发现不行,就装上去重新对刀,再做一遍。只是对刀很麻烦

网友(点评):
可以重新加工啊,不过对刀太烦

网友A:
在螺纹尾部开个5mm的槽怎么样,如果对性能没有影响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螺纹尾部开个5mm的槽怎么样,如果对性能没有影响的话!

这个注意不错。

楼主:
开槽不好用的,还需要车螺纹

网友:
不断的回复中,才能不断的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