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电传感器,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

楼主(2013-12-19):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请求各路大神指教:

基本动作描述:

       E3F-ds30na光电传感器(常开型)安装在垂直方向上,正下方由一传送辊筒装置将物体“A”忘传感器方向传送,当传感器感应到物体“A”时,传递信号给欧姆龙PLC,PLC控制一个推头“B”将物体"A“推离传送辊筒表面。

遇到问题:

       传感器感应距离调整好以后调试各动作无误,控制箱各接线拧紧无松动。但是当正式运行设备后经常的正常工作半小时左右以后,推头B就一直在工作。然后再次调整感应距离后仍然出现上面的情况。是在有轻微震动的工况下工作,但是已经检查程序和线路没有问题。传感器也没有松动现象。求教是什么原因造成上面的现象。

网友:
要么传感器是坏的,要么程序有问题。
异常情况有规律,很可能就是程序。

网友A:
先看传感器信号正不正常,比如看输入点的灯。看不出来,那编个计数器,没有检测物来,计数器疯涨,那就是信号有问题。剩下的事不就简单了。
如果信号正常,那一定是你程序处理有问题。如果你看不出来,那发上来,让大家找找问题。

网友:
没用过这些东东。

但感觉与程序出错的状态非常相似。

一般光传感器是一直处于工作状态,当检测到A时,如果短时间内有其它物体也能触发传感器,

则应将光传感器信号屏蔽,等待一段时间后:清零、再解锁。

网友:
如果是漫反射传感器,控制程序是比较重要
算好“动作时间间歇”,中间屏蔽信号时间为“动作时间间歇”的一半,来消除误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传感器信号正不正常,比如看输入点的灯。看不出来,那编个计数器,没有检测物来,计数器疯涨,那就是信 ...

没具体查该型号的资料,从楼主的描述,应该是物体和传感器在震动时,距离发生变化,刚好触发传感器动作,传感器应该是反射的,换个对射的验证下程序,应该是个小问题。

网友:
用个机械式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