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汽车后轮驱动的差速器的工作原理和结构

楼主(2013-12-20):
最好有图。小弟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网友:
优酷搜差速器就出来原理了

网友:
翻一下机械原理教材就知道了

网友:
百度视频

网友:
减速器挺复杂啊

网友:
看图吧,载重车的差速器壳体和总成,以及减速器总成的图片,
差速器只在转弯的时候起作用,因为内外轮胎的线速度不一样,所以要差速驱动内外轮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