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磨圆度0.003

楼主(2013-12-20):
各位大师:
       从理论上分析看看,我要磨一个轴。被磨外圆在80~300之间,长度在2500~3500mm之间,材质为42CrMo锻打件,硬度为HRC25~30左右。采用死顶尖磨削,从理论上分析我要达到被磨削外圆度在0.003以内。需要什么样的中心孔,什么样精度的机床,什么样的砂轮,什么样的磨削动力装置?
       还有实际中有哪位大师干过这种精度的?

网友:
伺服阀的阀芯就是这一级别的,你找相关专家问问

楼主:
有大师出来讲课的吗?

楼主:
这么快就沉下去
伤心啊

网友:
感觉不太现实。。不知道有没大牛有做过?

楼主:
有师傅讲课的吗?
自己顶

网友:
中心孔用60度带护锥的就号了,最好是有工装,且中心孔在工装上。

网友A:
这磨大的零件,3微米的圆度是挺困难的。
前几天看磨1米半,80的轴,圆度大概在5微米,是进口机床。
顶磨,圆度主要取决于中心孔的精度和支撑刚性。

网友(点评):
有没有贵公司,磨床维修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点评):
磨床维修是没有资料的。非要说有,那就是看各检验标准,然后想办法达到。各厂家也只是提供简图和备件清单,详细的资料是不提供的。建议多看厂家的随机资料,尤其是进口设备的,比较详细。

网友(点评):
最近在客户这里,他们进口磨床,我发现情况不大对。液压油严重变质。让他们保养。他们说不知道如何保养。让把维护手册拿来,翻到相关部分,说:按这个保养。其实,手册讲得很清楚详细的。唉。

网友(点评):
再不保养,注塑导轨研坏了,就只能返厂维修了,那就麻烦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磨大的零件,3微米的圆度是挺困难的。
前几天看磨1米半,80的轴,圆度大概在5微米,是进口机床。
顶磨, ...

大师,能详细的讲讲的吗?

楼主:
今天周一应该大师都在的啊

楼主:
请大师讲课

楼主:
请更多的大师讲课

网友B:
中心孔需要研磨  顶尖不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心孔需要研磨  顶尖不能有问题

关键这个精度能达到的吗?
我看了一些机床参数
单位
MQ1350B
MM1350
MMA1350
H169
H169/1
H169/2
H251
磨削长度
mm
1000
1500
2000
3000
4000
1500
2000
3000
1500
2000
3000
3000
8000
10000
14000
5000
试件长度
mm
630
630
1000
1000
1500
750
1000
1000
750
1000
1000
1000
3000
3000
试件直径
mm
63
63
100
100
150
75
100
100
75
100
100
100
200
200
圆度
mm
0.0015
0.0015
0.0025
0.0025
0.0025
0.001
0.002
0.001
0.002
0.002
0.0025
0.003
0.005
纵截面内直径的一致性
mm
0.008
0.012
0.005
0.0065
0.005
0.0065
0.0065
0.009
0.008
0.01
试件表面粗糙度
μm
Ra 0.16
Ra0.04
Ra 0.04
Ra 0.32
Ra 0.32
这些都是磨床厂的试制样件的效果,要是平时的磨削加工不见得还有这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这个精度能达到的吗?
我看了一些机床参数这些都是磨床厂的试制样件的效果,要是平时的磨削加工不见 ...

厂家肯定会挑最好的给你看

楼主:
所以想问问,这个精度能达到的可能性有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磨大的零件,3微米的圆度是挺困难的。
前几天看磨1米半,80的轴,圆度大概在5微米,是进口机床。
顶磨, ...

圆度,圆跳动之间有啥子关系,请大师解释一下??

网友(点评):
跳动一定是相对于某个基准的。比如相对于中心孔。圆度没有基准,纯轮廓的微观形状。数量级要求也不一样。

网友:
我在想,你要用几个中心架呢,我们这700多的,就用了3个中心架

网友:
中心孔原因很大,我也一直困扰B4和B5的选用

网友(2014-02-07):
这个精度是瓦德里希磨床的验收精度。

网友:
接公差关系来说,楼主想法是好的,现实是孬的,长度和外圆大小,达到0.003MM一个字,难。

网友C(2014-04-05):
圆度0.0003,表面粗糙度要求多少?q我感兴趣的是这个是怎么测量圆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圆度0.0003,表面粗糙度要求多少?q我感兴趣的是这个是怎么测量圆度的

采用电子传感器,差动测量,有可能不太准,但是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讲讲难在哪里?

网友:
被磨外圆在80~300之间,长度在2500~3500mm之间。。。工件太长80-150之间磨销过程会出现跟刀,火花不均匀变形现象用跟刀架会好一点,对机床刚性,震动要求高

网友:
路过学习  我最近也在研究磨床、、、、、、

网友:
楼主研究的怎么样了??、可否反馈一下 我也跟着学习一下。。。。

楼主:
目前国产机床宣告失败
只能等进口机床来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