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刀具——该螺纹刀具怎么找

楼主(2013-12-20):
因为该产品是模具要求 光泽度1.6 线切割做的刀片 达不到要求 所以到论坛求助各路大神

网友A:
我什么都没看到??有螺纹吗??

网友B:
感觉有点像石油钻杆连接部位的螺纹。用V型尖刀参数编程做。

网友:
找非标刀具厂商定制(用慢走丝制作的)注意螺纹升角对切削刃口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什么都没看到??有螺纹吗??

螺纹顶部和底部是有两个R2相切组成 螺距6.35 也就是每英寸4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有点像石油钻杆连接部位的螺纹。用V型尖刀参数编程做。

这个不是钻杆螺纹 不过螺距和常规钻杆螺纹的螺距是一样的 这种螺纹其实很常见 就是螺口灯泡的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