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中喷射水柱,可喷射多远?

楼主(2013-12-20):
假设,在水中有一喷射管,喷射水流为水平喷射。其中,喷口内径200mm,喷口液体的流速为2.1m/s,喷口液体压力为0.73MPa,外界水压0.4MPa。水流密度为1340kg/m3,外界海水密度为1025kg/m3.请问,如何计算水流的喷出距离?

网友:
这是要造潜艇吗?

网友:
属于淹没射流范畴,可参考流体力学相关书籍。

网友:
仅供娱乐,呵呵。

前端时间看到这张图,据说是在搞科研:

目测入水深度约水柱直径40倍。
但当液柱粗达200毫米,或许有可能到达100倍,则影响距离约20米(如何定义所谓的影响?)。。。。

想看清晰的视频去这里:
http://www.futura-sciences.com/videos/d/impact-urine-penetrant-eau-274/

下载下来留存的点这里:
http://cdn.dmcloud.net/route/htt ... 72035e522eb5aa91586

网友(点评):
气液两相流啊,比楼主的例子难多了。

网友(点评):
能冲多深要看黏度了。仔细看图中,就能发现,实际连续水滴所能冲击的最大深度取决于其前提冲击出的气流道的直径和直径收缩速度。直接影响这两者的就是黏度。不过,这个应该跟楼主的情况有差异。

网友A:
水流密度为1340kg/m3,,,,,表示不懂。

网友B:
和粘度有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流密度为1340kg/m3,,,,,表示不懂。

我这里的水流是泥浆,不是指水的密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粘度有关吧。

说的很对,该怎么算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