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1.2.3对比区别何在?卖轴承的告诉我带花纹是好货

楼主(2013-12-20):
求助各位大侠,轴承1和2的区别在哪里?

用卡尺测量轴承内径54和外径62,宽度22一样大,测量轴的时候,轴承所安装位置轴的尺寸大小不一样,相差0.5MM,请问1和2轴承的学名或者类型是什么??轴承3轴为38,外圆为45,宽度为30,手册上面没有查到。轴承3 也有另外一个类型,跟轴承三的区别是上面带花纹(和1跟2区别一样)?

卖轴承的告诉我带花纹是好货,我也没有查到型号!

感谢社友们。

网友:
滚针轴承,不带内外圈,这种轴承,要求不高,国产的都能用,如果是高转速的,还是用IKO和INA的吧,这两个是滚针轴承的强项,国产的,上海滚针轴承厂的东西还不错。不过首推IKO性价比最高

网友(点评):
学名叫--滚针和保持架组件

网友(点评):
没错,算是滚针轴承的一种

网友A:
冲压外圈滚针轴承

网友(点评):
没有外圈呢!

网友B:
LZ,
1.  这些轴承应用场合?
2. 轴承1从照片上看,滚针比档边低;事实是这样么?如果是的话,轴承怎么工作?

网友(点评):
1.用在没有足够空间布置轴承的地方,在汽车变速箱里面常见,还有连保持架都没有的,像汽车的十字轴里面就是,别的地方不太清楚。2.应该是滚针往下掉了一点,视觉问题。

网友(点评):
呵呵,谢谢茉莉大侠,尽管你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是想问LZ这几个轴承具体用在哪,而不是总论滚针保持架组件的应用。其实我只是想知道滚花的功能,之前没见过带滚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1.  这些轴承应用场合?
2. 轴承1从照片上看,滚针比档边低;事实是这样么?如果是的话,轴承怎么工作 ...

减速箱里面的!!几个轴承都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压外圈滚针轴承

带滚花的和不带滚花的,名字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1.  这些轴承应用场合?
2. 轴承1从照片上看,滚针比档边低;事实是这样么?如果是的话,轴承怎么工作 ...

茉莉大侠回答正确,,,说的一点都不错!!

网友(点评):
滚针往下掉了一点之后,会比档边低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茉莉大侠回答正确,,,说的一点都不错!!

轴穿上之后轴承上面的滚针就上去了,在这个轴承上面滚针和放置滚针的槽之间是有间隙的!可以上下活动,方便安装!

网友:
他骗你的,,那个滚花比没滚花的便宜《这个花就是弄出来忽悠人的,没用处也没必要》正常工艺应该滚压光滑,两种型号是一样的都K开头。

补充内容 (2013-12-23 01:54):
隔行如隔山,表面工作做好。要都不好忽悠,哪还要那么多销售人员。

补充内容 (2013-12-23 02:27):
又仔细看了一下图,,终于发现问题了,,没滚花的那种竟然是铁皮冲压出来的,这样说的话这个卖轴承的就没骗你,,他自己的两个一比,自然是管材车出来的好了。不过我看来这两货都不咋地,LZ尽管使劲压价,

补充内容 (2013-12-23 15:22):
绝对是钢管车的,

补充内容 (2013-12-23 15:30):
4MM壁厚,板材冲压不划算,而且冲压的质量部好,,会变形,

网友(点评):
“这个花就是弄出来忽悠人的,没用处也没必要”,存疑! 用滚针保持架组件的客户大多是汽摩配厂,客户没那么好忽悠吧。

网友(点评):
滚花那种应该也是冲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