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做完装配体转不动

楼主(2013-12-20):
做了一个装配体,移动非常困难,请教各位大侠,怎么解决。

网友:
1.加内存
2.打开装配体时选择大型装配体模式或者轻化

网友:
电脑配置问题

网友:
内存问题啦!

网友:
在64位系统的情况下加内存,32位系统最多用的了3个G的,其余的硬件也要跟上点

网友:
先调入固定零件。

网友:
升级电脑

网友:
把轻化勾上

网友:
设计时不要加过多的配合和添加过多的标准件,

网友:
你电脑什么配置啊?

网友:
連張圖片都沒有,限制配合都沒說明,就可以知道是電腦配置問題…樓上幾位實在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