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的构件组成能实现防腐蚀的高精度平台?

楼主(2013-12-20):
现在我们要求设计一传动机构用平台,大约1250x2250,厚度60-80左右,要求能防腐蚀防锈,平面度能实现0.08/1000x1000,外表尺寸±1.5mm,重量要求越轻越好,强度越大越好.
现两方案:方案一、整体用一块不锈钢板加工出来,重量太重。
               方案二、用不锈钢方管+平板焊接拼接出来,再加工,担心加工好后易变形。(本人对不锈钢焊接构件没经验,没用过不锈钢焊接件去除焊接应力方法,不晓得采用此方案结果会怎么样,所以说服不了领导,如有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经验请指导一下,或有做过这方面的厂家可与我公司或我联系,可试接下这项业务)
请教各位大侠,还哪些结构可实现这个(铸件除外)?特上来求助。

网友A:
做骨架,拼出来吧,连接在架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骨架,拼出来吧,连接在架子上

用什么材料做骨架

网友B:
直接买一个不锈钢检验平台。网上有定制的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一个不锈钢检验平台。网上有定制的厂家。

请问,有哪家有做过?

网友:
先在普通板上多处钻孔和不锈钢板焊接再退火 然后加工表面就OK了

网友C:
应该明确提出使用环境,工况。就是平台上都有什么部件,是否运动,运动后会与什么部件有接触或关联,将受什么样的外力,扭矩什么的。确定外部工作情况后再考虑用什么结构,如果要运动还要保持高精度,那么需要平台刚度足够,最好采用整体加工的结构。保证强度情况下尽量去除材料来减重。如果所受力很小或静止使用,不受外力或冲击,可以考虑焊接结构再焖火处理去应力后加工成型或振动消应力后加工。
而且根据你的要求1250X2250的面积,只有60-80厚,如果这只是固定台面的话,只要底座刚度足够,没问题。如果是整个平台这个部件的厚度,还要有传动机构的话,那就有点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明确提出使用环境,工况。就是平台上都有什么部件,是否运动,运动后会与什么部件有接触或关联,将受什 ...

谢谢大家的回复与关注!感谢ZHANGSANSAN大侠回复这么好,有一定指导意义.
平台上放一些工件,只承受2-3t的工件重力,工作时只是来回移动,除工件重力外没有其它外部力作用,因此受力没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如果采用不锈钢方管+不锈钢板焊接的方案变形过大的问题是公司担心的地方.消除应力方法可消除焊接应力,但变形过大会导致加工余量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么材料做骨架

开始不知道你上面有2t

我之前做的一个,上面东西很轻,所以把骨架做好之后,上面直接螺栓连接拼出来的钢板就行了。这样就很容易调整 了,不平的话,拆下来去磨一下就行了

骨架的材料就你说的钢管或者型钢就行了。大小型号按照你的受力要求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