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4螺丝孔图纸怎么标注深度数值

楼主(2013-12-20):
请问各位老师,M4的螺丝,cad画图时,怎么标注螺丝孔的深度数值,及直径大小?我查询了资料,但是我不会选择。

网友:
M4的螺纹孔一般的盲孔攻丝深度8mm就差不多了,标注的话标中径M4就好

网友:
你指的是单纯的标注吗?
直接标注“M4深10”就可以
10代表M4螺纹孔的深度

网友:
为了标注,还是不知道孔应该打多深,攻丝应该攻多深

网友:
同意三楼

网友:

設計部負責定出螺孔直徑和深度,例 M4x0.5 - 8深。
工場負責按圖製成,製作所須工藝由工場 (生產部/加工部) 決定,例如先導孔 Pilot Hole 直徑3.5x14深。
為逢免先導孔鑽得過深使孔底壁厚不足甚至打穿,工場應頒佈 《工藝標準》,設計部按而製成模型,以便設計時立即檢知。
當設計師發覺標準規格的先導孔過深須要鑽淺一點,應先問得工場負責人同意,然後在圖上特別標註這個非標準孔的尺寸。
工場若見不到圖上特別標註尺寸,應按《工藝標準》鑽先導孔。

設計部頒佈 《設計標準》,工場頒佈 《工藝標準》有很多好處:
減少製圖工作量,例如不再標註倒角 Chamfer 或圓角 Fillet 的尺寸,以至不予畫示。
設計和工場互相瞭解對方的需要和困難,並養成默契。
規範工作方法和成果。

希望幫到忙。

网友:
一般来说机牙丝锥的导向部分是2.5牙,即这部分加工不出螺纹,所以如果按照你说的M4深10,理论上最低限度孔做到11.75深,一般可以放到13( 1 0)。这样加工起来增加了容屑空间,防止丝锥折断。如果孔可以贯通,在螺纹标注的“M4深10”后面添上“可以贯通”即可。设计上可以做贯通孔的尽量做成贯通孔,方便后续加工。

网友:
圖上標示的螺孔深度,是要求保證最少的 “有效螺紋深度”, M4x0.5 - 8深,即要求 “有效螺紋”最少要8深。即理論上可藏螺絲8深。但設計得太盡會有危險,螺絲盡端與螺紋盡端應留些裕量

我習慣設計使 “
螺紋的有效深度” 要比 “螺絲的埋藏深度” 多出至少2mm或2齒的裕量。視乎螺絲直徑而定。
M4x0.5 螺絲,組裝後螺絲埋進工件6, 於是標示M4x0.5 - 8深,多出2以防有甚麼加工出錯時,例如螺絲頭的藏孔鑽深了,使螺絲埋進工件深了時,原先加工好的螺絲孔仍可用,不用翻工。又或者熱處理變形裕量不足,難以翻工。

裕量除了要看螺絲直徑,亦要按行業,產品,產量,加工能力,失誤風險等,綜合考慮平衡各方得失而定。

希望幫到忙。

网友:
如果提問是為完成院校功課,可以考慮以下參數來繪製。

選用螺絲長度:應使裝配後,螺絲牙埋藏1-1.5d。
d是螺絲直徑。深度不足會增加滑牙風險,過深則增加加工和裝配成本,可能造成浪費*。
硬度高的材料如鋼鐵工件可用此參數,硬度較低的材料如銅鋁木膠,或脆性材料等,要考應材料用途力道等而增加埋藏深度,必要時應計算。

先導孔要比螺絲頂端長出最少 1d。

如果要用在真實生產,建議草稿後找工場師父檢看一下,把參數微調至最適合。調整時要考慮行業、工件和螺孔的用途、工件材料和硬度、螺孔的數量對加工和裝配成本的影响。。。此外,調整時也要考慮螺絲直徑。

商定後,應用《設計標準》或《工藝標準》頒佈,並定期評審修善。

希望幫到忙。

*分享心得:應自院校學習或進入行業之時,就開始認識和瞭解“浪費”並把握每次機會實踐一下如何防止、減少。這也是個人和公司提高競爭力和精進技術的一途。有興趣者可以找,例如,以“豐田模式”為主題的書看看。

网友:
多看看制图手册

楼主:
能不能提供些制图手册相关的网址,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