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冒烟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12-20):
风机轴承启动时冒烟,但无焦臭味,在运行几十秒后,烟雾就没有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预紧太大了
或者,选的轴承游隙太小了

网友:
轴承呢,还好么?

网友A:
润滑油脂因搞温而产生烟雾,油脂耗尽后就无烟咯。   ^_^

网友(点评):
这个也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润滑油脂因搞温而产生烟雾,油脂耗尽后就无烟咯。   ^_^

驾鹤了?

网友:
洛阳 01:02:33
风机轴承启动时冒烟,但是无焦臭味,运行几十秒后,烟雾就没有了,这是什么原因?
张家港07:29:38
启动时速度低,油膜还未建立起来,磨擦磨损大些,冒烟是不是和油品质量有关系
北京 08:15:31
看用的什么油脂了?
北京 08:45:27
 我同意张家港的观点,启动瞬间载荷大,没有形成有效的油膜,金属之间有接触,因此会发热导致油品(按理说,如果是冒烟应该是润滑脂)极少量高温氧化导致有烟。应该没关系,重点监测一下运行时的温度及其变化即可。不过,邓工确认是烟而不是灰尘吗?
洛阳08:47:13
是烟雾,那没有烧焦的味道怎样解释?
北京08:51:09
可能量太少了吧,烧润滑脂的味道不是烧焦味。烧焦的味道应该是油封磨损吧!
洛阳 08:53:31
如果风机是变频的或者软启动的话这种现象会多大关系?
武汉 09:01:02
早上好!d工,风机我们厂油和脂润滑都有,你讲的那种情况可能和北京讲的观点一样》
yyyyy 09:03:22
大家早上好;如果风机是全压启动可能关系要大些,如果是变频或软启动就应该没有多大关系。轴封的可能性要大些。
洛阳 09:16:16
(⊙o⊙)哦,那uu工的风机有调节板是自动的还是手动的?
yyyyy09:17:45
是启动几秒钟后开始冒烟,十几秒后就没有了。是这样吗
y河北 09:22:36
如果是第一次开机应该先盘车后开机,安全罩可以拆掉的。
yyyyyyy 09:23:35
那重点检查油封等相关部件,可能是轴封紧了这类问题。
河北 09:24:51
盘车可以发现设备安装或检修存在的问题

网友:
楼主您好。请看一下聊天记录。
谢谢您分享的故障案例。
可是您在描述时候请提供以上他们提的问题,好方便我们学习(我是洛阳)
用的什么轴承,用的是油还是脂?全压启动还是变频启动,油封形式。等等,再次感谢你

网友:
刚启动不可能马上高温吧。

网友:
轴承温度高吗?可能是瞬间高温,造成油脂温度高造成的。

网友(2014-03-03):
引用 网友A:
润滑油脂因搞温而产生烟雾,油脂耗尽后就无烟咯。   ^_^

正解

网友:
风机转速快,
以前一台小风机由电机直接驱动,
六极有700多转。
起动瞬间有烟雾,
一般有几种原因。
1.密封摩擦
密封处一般有油渍,
摩擦发热、起烟,
形成间隙后、烟灭。
2.轴承滚道油量不足,
快速起动,
有效油膜未形成,
发热起烟。
转动后,
箱体内起油雾,
润滑改善,
烟灭。

建议,
楼主可以考虑改进电机起动方式,
上个软启动,
保护电机和轴承。

网友:
轴承温度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