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为什么我的前视图不能正对着我,总是歪?

楼主(2013-12-20):
各位大侠,我刚刚学习solidworks2008,请问为什么我的前视图不能正对着我,总是歪?请问画错了之后如何回到上一步? 谢谢!

网友:
应该不会,点正视于应该没问题的。万能的ctrl+Z

网友:
1.ctrl+8
2.ctrl+z

网友:
选择前视图,然后点正视于。

网友:
应该是画零件图的时候,第一个草图平面跟系统原始的坐标斜了。

或者画装配图的时候,导入第一零件的时候,用旋转按钮旋转过了。

网友:
4楼正解。
另外画图的时候一定要形成良好习惯,中心线、约束都做好。以后修改、装配的时候会省好多事情。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能否请您讲得详细一些关于您提到的‘另外画图的时候一定要形成良好习惯,中心线、约束都做好’?谢谢!

网友:
楼主眼睛需要动一下小小的手术,歪眼症。

网友:
点击正视就可以 画错了可以重新编辑 或者直接撤销

网友:
前视会歪?应该是你建模的时候就是歪的……返回上一步,上面有一个箭头,或者Ctr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