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修系列之——画虎不灵会成猫的

楼主(2013-12-21):
忙了一阵子,好久没去车间了。
没办法哪,俺们搞设计的办公室和装配车间是相差了个几公里的两个地方哪。
凑着个空,上车间转了一下,正好二台机子在装配调试中。
见俺去了,装配的头L师傅迎了上来。先上了颗烟,再开始瞎聊。
X工,你来的正巧,有个事儿要请教你一下呢”L师傅说道。
“啥事哪,这么客气,哈”俺问道。
哪,你看啊,这两台子已能动了,不过试了下,机子在运行时有杂声。上一批机子不是也做的么,没有发现有这个现象啊。要不,开一下你听听。。。”
“行啊,开一下”俺答道。

启动了试车用的液压泵站,拉动了手动换向阀,让油马达转动带动齿轮分流组后再带动蜗轮蜗杆传动,再由蜗轮内花键带动花键轴,传动到拉杆,最后由拉杆上梯形螺纹带动轴承座上下同步运行。
哈,这机子就是这种传动原理。
听着一声声间断式的“呷,呷,呷”敲击杂音,又围着机子转了一圈,仔细看了看外观在运动的各部分的情况。俺回首对着在操作着机子的L师傅说:“哈,毛病在齿轮部分哪。你看哪。”俺指着在高处的露出机子的手动调整部分说“听声音,手调轴处每转一圈便响一次,说明问题就在此个部位的传动链,这个部位有关的就只有齿轮副了。这根轴上还有个离合器而已,离合器一直是啮合的,不可能有这种现象产生的。”
“你一说,俺到想起来了,这几个齿轮是线切割的。安装上去后发现手动转动时有部分卡滞,所以又去机床上修正了一下。不过修后有些齿型瘦了点。。。”L师傅说道。
“哈,有精度要求的齿轮,俺一直反对用线切割的。除非没有多少精度要求的齿轮除外。如果一般的线切割能玩出有精度的齿轮,那么也用不着专用齿轮加工机床,也不用磨齿剃齿了。。。俺接着说道“返修后的齿轮,一些齿形参数还能保证吗?表示有问题喔。”

影响齿轮噪声的基本因素包括齿轮类型,模数,压力角,啮合系数,侧隙,齿面宽度,齿面粗糙度,基节误差,齿形误差,加工方法,接触精度,转速,载荷,润滑,对中性以及装配等因素。而且多是几种因素共同存在,相互影响。
因为电火花线切割机按走丝速度可分 “快走丝”, “慢走丝”和立式自旋转式三类。
经历过一些事,早先车间一个负责人也因为不信快切丝玩不好齿轮,所以将是开式齿轮传动,又是车间自我武装用的滚轮架上的齿轮采用了线切割齿形,结果在试车时发现有些齿是几颗齿,有的却是半边齿产生了卡滞现象。传动时很不稳定,所以只能拆下重新修整齿轮的事。这还是要求不乍高的齿轮哪,运行速度还很慢。
这次么,因为负责人调岗了,新来的可能不清楚曾经有过此事,也可能明白但有点不信,所以再来了一次。。。

也不想想,国内线切割大多是快走丝,要想玩好齿轮精度不是容易的。
线切割齿形涉及到软件和机床工作性质。
有些齿轮软件,曲线由渐开线模似,可以自己定精度。但在图上做过试画,一样的参数设置,如果是从01001的精度的变化,在放大图上明显可见曲线的交叉变化。
有些软件,齿轮渐开线曲线是由几个园弧段模似的,你说有可能准确么?呵呵。
有些软件只是画个大约外形,齿形惨不能睹。。。
不管何种软件,只不是在图面上的东西,再涉及到和线切割工艺相结合,齿形最终和理论齿形相比能成啥?

快速走丝线切割机电极丝运行速度达612 m/s,且是双向循环运行一直使用到断丝为止。
快走丝机结构简单,但快速走丝容易造成电极丝抖动,而且电极丝换向时放电和进给停止,在加工表面会出现凹凸不平的斑马形条纹。再有电极丝反复使用,有一定的损耗。所以决定了快速走丝加工精度表面质量不会很高。
再加上机床XY轴的运动合成传动精度等因素,那么齿形误差,切向综合误差及齿距累积误差能否达到相关要求?齿面粗糙度,热加工使材料金相变化多是一个问题。
再有如果被加工件在机床上夹持不准确的话,还存在附加应力,当切割结束后应力泄放,更加增加了误差。
所以如果齿轮精度不高,用用线切割齿也可以。如果有精度要求的,对噪声有要求的,那么够冒险的了。。。
“那乍办?废了重做?能不能再修整一下?”L师傅继续问道。
“修,已没有余量了,没法弄的,重新去加工齿轮吧。”
。。。。。。

唉,有些工艺只能做象外形,但很难做好。选择不同的工艺及机子,才能获得不同的零件精度。

网友:
沙发,拜读大侠新作。

网友:
大侠很专业呀!

网友:
这种是好多的,不光齿轮,,,,,

网友:
看楼主的文章比看书学习好,像小说似的。

网友(点评):
大侠别当真,一家之言。最好看专业书,可以了解全部。俺这个就是玩个大概的。

网友:
采用线割加工齿轮必须要注意几点:
(1)齿形必须是准确的,采用专业齿形绘制软件可以精确绘制齿形,包括齿厚公差的处理、过渡曲线的处理等。
(2)线割设备:高精度的慢走丝可以自动控制放电间隙,自动补偿放电间隙。加工精度在5μ之内。
       只要是这两点做到了,线割直齿轮精度是可以做到6级左右。
(3)注意要检测全部14个公差。

网友(点评):
慢丝可以,但成本呢。。。^_^

网友(点评):
首先是保证质量,然后考虑各种加工方法产生的成本及其它方面因素,综合考虑选择加工方法。

网友:
这句俗语原话是:画虎不成反类犬。用线切割可以加工,只要把轮廓线画的好,但是线切割没什么效率,而且局限性太大了

网友:
矩形花键用过线切割,速度低还可以

网友(点评):
还是看要求乍样。

网友A:
楼主高人了,对齿轮很精通。 请教一下大侠,我们经常用到模数0.5左右,齿形精度要求0.01mm. 目前基本上是快走丝加工,我们也没有检测加工的精度有没达到,只是看使用效果,当然效果比日本的同类产品差很多,也不知道是不是加工的原因。另外滚齿和线割在成本上差多少?
 还有一种齿轮,模数0.3,目前是滚花加工,当然效果也比小日本的差。

网友:
我们公司齿轮也都是线切割,两齿轮啮合好,你手提着大齿轮,小齿轮可以完全卡死在大齿轮上不掉下来,凑合着用呗,谁叫线切割老板是我们老板的至亲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高人了,对齿轮很精通。 请教一下大侠,我们经常用到模数0.5左右,齿形精度要求0.01mm. 目前基本上是快 ...

俺们一般不用这么小的模数的齿轮。
不过大侠应当对齿轮的三组检测组作一下检测。
快走丝因为原理性的原因,肯定存在着一些精度上问题。

网友(2014-03-08):
很有用,和我们学的知识很切合!

网友:
线切割做齿轮只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网友(2014-05-22):
我看农机上很多齿轮都是铸造的,这个跟线割的比起来精度是不是还要低一些

网友(点评):
是的,低。主要要看应用场合。要求不同加工工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