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G表达式,我想用规律曲线画一个在第一象限半径为75的圆弧

楼主(2013-12-21):
我想用规律曲线画一个在第一象限半径为75的圆弧,代数公式应该是y=(75*75-X*x)½

就用了下面的表达式,但是出现这样的提示

但是我换一个公式就没有问题。。。这是为什么呢?
如图换个公式

网友:
P19到P25不要输入表达式中去。

网友:
自己不会用,这不怪你。圆弧用极坐标表示xt yt 通过角度限制圆弧的起始就好了

网友A:
这是简单的表达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简单的表达式

非常感谢,我刚开始学UG,我想问下,在表达式中定义t=1那它的意义是否是t的范围是0~1,那我如果定义t=2是否就是0~2呢

网友(点评):
t永远都是从0-1,如果你要从0-2那就使用2t,如果你要使用从8-17那就使用8+9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