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基准与零件的刚度有关吗?

楼主(2013-12-21):
今天看书时有一句话“轴类零件粗加工时一般用外圆表面或者外圆表面与中心孔共同作为定位基准。目的是提高零件的刚度”不是理解,求大侠解释。2 D) K5 F# D7 U- B

网友:
你这个是选择加工装夹准,当然选择具有最大实体的外圆作为装夹。中心孔在加工时也有定位找中心及辅助支撑作用。去车床加工师傅那里看看。

网友:
你想象一下,一根轴用两种方法装夹来车削。1,普通三爪卡盘夹外圆;2,使用两个顶尖顶起来车

网友:
所说的这种情况一般是指尺寸比较大的轴类零件吧,粗加工吃刀量较大,如果只是用三爪卡盘装夹工件,容易造成工件的摆动量大,然后你就懂了吧。。。

网友(点评):
谢谢了这样就好理解了

网友:
楼主,多看,多实践,这些道理慢慢你就明白怎么回事了。看书是拓宽你的视野,但是真正要想把书本上的知识变为自己的,那光靠看书是不行的。

网友(点评):
是的,实践出真知,先把理论吃的差不多就要去实践的

网友:
看看车床 吧

网友(点评):
恩呢,还是要自己去看看学学多问问师傅才好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