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的垂直度如何测量

楼主(2013-12-21):
简单画一下,像这种图如何测量A面与B面的垂直度。论坛里的大侠都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
补充一下,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零件,不能放到机床上去。只能放在平台上测,还有条件有限,只有最简单的一些仪器:双柱带表高度尺,千分表,塞规,角尺,平尺…………

网友A:
间接测量,做个标准块工装与该工件配合,标准块类似于盖板,标准块大端尺寸与工件侧面尺寸相仿,从左侧贴死工件的槽内壁面,用角尺辅助塞尺测量标准块大端面与工件底面的垂直度。不知道你们那允许做测量工装否?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可行

网友(点评):
完美好点子,长知识了。

网友:
打B面的上下两条靠边的线的直线跳动吧 看是不是差不多

网友(点评):
B面上下靠边的两条线与A面的平行度也有公差的,对不?

网友(点评):
B面的靠面不需要用到,所以B面的靠面的直线度测出来已经很差了。

网友:
如果条件允许加工个简单测绘工装吧,然后配合塞尺使用(工装要加工垂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间接测量,做个标准块工装与该工件配合,标准块类似于盖板,标准块大端尺寸与工件侧面尺寸相仿,从左侧贴死 ...

这是个极好的方法、、、和我师傅的差不多。

网友(点评):
承蒙夸奖。其实这类测量工装用的很多的。

网友:
确实是个好办法

网友:
都有人解决了

网友(2014-02-25):
不知道这个垂直度要求公差是一个什么范围?如果小于0.05的话,建议尽量使用三坐标测量机直接进行测量

网友(2014-03-30):
引用 网友A:
间接测量,做个标准块工装与该工件配合,标准块类似于盖板,标准块大端尺寸与工件侧面尺寸相仿,从左侧贴死 ...

能简单画一下原理图嘛?俺没有弄明白

网友(2014-05-30):
楼主三楼的方法是什么意思啊,没有搞明白,我凭自己的理解画了个图,楼主看看是这样的吗?

网友:
你的测量装备只适合进度要求较低的检测,如果检测精度要求高的话,在用这样的装备测就没意思了,只能用三坐标了。

网友(2016-06-29):
不错,涨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