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斜内转角铣削,如何加工,刀具如何选择

楼主(2013-12-21):
请问,如果内转角是由倾斜的侧壁形成的,这种情况下,一般怎样加工,还有刀具如何确定?

网友:
等老鸟来解惑

网友A:
唉,问的这么专业。这专业名词我特地搜了下:
被加工零件轮廓上的内转角尺寸是指内壁转接圆弧半径和内壁与底面转接圆弧半径。一个零件上内壁转接圆弧半径的大小和一致性,影响着加工能力、加工质量和换刀次数。因此,转接圆弧半径尺寸大小要力求合理,半径尺寸尽可能一致,至少要力求半径尺寸分组靠拢,以改善铣削工艺性。
还有麻烦楼主上个图,这样让大家看的直观点。

网友:
你能上图就有法子搞定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问的这么专业。这专业名词我特地搜了下:
被加工零件轮廓上的内转角尺寸是指内壁转接圆弧半径和内壁与 ...

我没觉的专业呀,自己本来就不很清楚,表达的不准确吧。倾斜转角就是,底面夹角不等于90度的两个侧壁面间形成的内转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问的这么专业。这专业名词我特地搜了下:
被加工零件轮廓上的内转角尺寸是指内壁转接圆弧半径和内壁与 ...

我表达的可能有问题,就指的这个圆弧过渡转角,只是内壁面与工件底面不垂直,这时转角面不是圆柱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