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板上安装设备,如何计算脚板面积?

楼主(2013-12-21):
新厂房,二楼上安装设备,建筑设计给的是600kg/平方。

设备安装在一个钢结构平台上,平台重量53t,42根支腿,平台刚性较好,很牢固,大致均匀分布在800平方楼面上,中间有些厂房立柱。

设备重约20多吨,散放在几个位置。

按原图纸支腿脚板只有300mmx200mm,总共才2.7平方。

为了漂亮,我把它加大了点,350x250.

但对建筑受力我不知道如何计算,如果按600kg/m压强算,只计算静载荷,脚板总面积要121平方,每个脚板都要2.8平方,明显不对。

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样计算呢?

网友:
地脚300*200够了,关键点是你在二楼楼板受得了么,下面的立柱支撑怎么分布,600kg/㎡压应力?

网友(点评):
大致平均分布。不晓得是压应力还是啥子力,反正他们就这样说的

网友(点评):
关键就是如何计算楼板受力

网友(点评):
300x200相对较小,看起也不协调,容易把地板弄伤。

网友(点评):
找出楼板的支撑点,楼板截面惯性矩算出,把楼板看成梁,算最大弯曲应力,查下混凝土强度等级弯曲抗压,抗拉强度,算下安全系数,做模型有限元模拟对比下,呵呵,就只能到这里的

网友:
这个不能瞎弄,必须准确计算了,见过那些塌楼的了?就是胡乱估计,估计哪里有准,

我是去找这个建筑的图纸,自己计算结构强度,谁都不用,人家要是算错了怎么玩,

网友:
20多吨的设备做个53吨的平台?一楼这么做还可以理解,二楼的话为什么要这么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