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孔加工,孔的精度怎么保证?谁能做

楼主(2013-12-21):
如图零件怎么加工,孔的精度怎么保证,有能加工的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每批数量1000件。

网友A:
这图中未注公差0.05mm指的是图上所有的未注尺寸??
还有你的工件加工是直接毛坯料加工到这尺寸,还是半成品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中未注公差0.05mm指的是图上所有的未注尺寸??
还有你的工件加工是直接毛坯料加工到这尺寸,还是半成 ...

未注公差+-0.05,毛胚料直接加工到位

网友:
虽然是不锈钢,倒是能做,我刚做过316L的3mm+0.02~+0.04.我用2.95钻头,加上3刃螺旋饺刀,很稳定!饺刀0.03~0.04

网友:
可以试试用挤压的办法

网友:
螺旋铰刀加工铝合金怎么样啊??

网友:
毛坯料直接加工就好办,半成品的你这半成品已经废了。打孔是最难保证精度的,尤其是难以保证中心定位精度。但是毛坯可以先打孔,然后探测孔位和孔向,再车出同心外型。

网友:
无表面光洁度要求的,线切割如何?

网友(2016-04-15):
米克朗钻头、轻松解决小孔加工